[戴尔]
LG L17MS-P电压跳

楼主(2014-11-19):
十一月十七号。客户拿来了这台显示器。不通电、结果我拆出来。有爆电容。还以为捡到屎。结果换上去还不行。再拆板下来。量了下电压。12V跟5V都跳。额。我再把电容从心全部换一边。结果还是一样。这样子就的确不是后面的没问题。先的确下。再往电源IC这里查下;结果电源IC这里的电压在跳。电源IC型号是FAN7601有图。有两个脚的电压跳。包括光耦。两个的电压也跳。首先换掉电源IC。还是不行。电压还是跳。再换掉光耦。电压也是在跳。汗。既然换掉这两都不行。那就把电源IC旁边的电容二极管也换掉试下。额。妈蛋。不行。有图。有标。。于是就放了一天。第二天来了。想了一下。结果还是没方法。我既然换了电源IC跟光耦都不行。还换掉电源IC旁边的电容跟二极管。也一样。真的没方法了。后面就只好放以前曾经用过的招。加电阻。额。找了个电阻。加在5V上面。艹*脏话*。结果好了、我去。搞了这么久。早知道加个电阻就行了么。还修了两天。5V电压正常了。电源IC的电压也正常了。大家看看。打打分。给新手们加加油。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下为什么加个电阻就好的原因吗?

网友:
确实是反馈电路引起的电压跳变,从没想过加电阻解决原理有谁能说说?

网友:
同问,楼主能解释下为什么加个电阻就好的原因吗?

网友:
以前长城的很多这种现象

网友:
电阻是并联在5V正负极吗?

网友:
开关电源有输出端不可空载的说法,就是因为其结构特性决定的,只有消耗一定能量才能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如果绕组积累的能量过多不能及时消耗掉,就会超过稳压电路的控制范围。

网友:
这就解决了 以前碰到这问题 换 了很多 多不行 只有换板子  下次遇到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