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 5460 开不了机 插上电源适配器显示灯亮

楼主(2014-11-19):
vostro 5460 开不了机 插上电源适配器显示灯亮 按开关就是没反应

因自己是搞显示器这块的没弄过笔记本

问问这里的大神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有没有大神出现啊

网友:
这个问题 要查的太多了  EC的待机条件  还有 3  5V待机  PWRBTN  等等  这样真不好帮你

网友:
可能的情况有点多,换充电器。不行就交给别人弄弄。

网友:
这下问到我们了。。一步步来了

网友:
可以是主板大电压短路了

网友:
首先要看待机电流是多少?待机时的3 5V正常吗?RSMRST#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