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4050自动关机

楼主(2014-11-19):
遇到一台N4050机器用鲁大师一压力掉电
测试5分钟自动关机。。但是温度只有58度。。。自动关机再开次启动自动掉电。。。。等过10分钟再开又可以开了。。。。另外显卡也切换不过来。。。。  。显卡也换过。。装显卡驱动完全正常。。。。谁遇到过麻烦告诉下

网友:
鲁大师也有不准的时候  拆机清清灰 涂点好的导热硅脂  再试机

网友:
鲁大师压力测试,主要是U跟显卡。应是散热不良。报的温度不能全信。

网友:
我也在找啊

网友:
别用鲁大师,就放电影看正常不。重装个系统看独显。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温控看看是不是啊

网友:
拆机检查看看  散热搞好

网友A:
鲁大师测试不能全信,进BIOS看看温度,拆机清灰,上好的硅胶,加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鲁大师测试不能全信,进BIOS看看温度,拆机清灰,上好的硅胶,加铜片.

想问一下在BIOS里怎么看温度啊?

网友:
你开机的时候按F12 ,选择D开头的选项进去,之后在右边有显示温度的

网友:
检查温控电路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很有可能是温度的问题, 仔细检查散热器跟显卡CPU是否有完好的接触.,干掉的硅脂一定要清洗干净.

网友:
鲁大师不准确呀

网友:
鲁大师要最新版测试下看看。我一般都是用鲁大师的。测试5分钟都过不了肯定有问题。散热问题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