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 rt8206b

楼主(2014-11-19):
测这个待机芯片 RT8206B   1 2V  2 2V 3 5V 4 10V 6 17.8V 7 5V 12 1.2V 14 0.2V 17 4.6V 19 5V 20 2.3V  24 4.5V 27 2V 31 0.6V  32 5V   谁给我看下 还缺什么电压

LA-5751PR03_1 联想G460 I3 笔记本图纸029A.pdf

网友:
这个本子我换了个 RT8205A 后待机正常 也能亮机。 放了一会儿  又无待机了 。。 谁知道麻烦给我分析下 !

网友:
14脚  0.2V不对

网友A:
我 也 感觉了 14脚0.2不对  14脚是 VL  经过pr146 过来的  测过pr146=800k 这没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还得查哪里   谁给我 讲解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 也 感觉了 14脚0.2不对  14脚是 VL  经过pr146 过来的  测过pr146=800k 这没问题

14脚0.2不对!4脚印象中好象是5V电压。断开3 5V待机负载看看。

网友:
14#  那里找。

网友:
说明白点 谢谢

网友:
说的思路不错

网友:
应该还是 14脚这块 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14脚电压出来了  4V    pc98 这里的 电容 坏了 ,,我 晕  但是还是没3V 待机。。

网友C:
14脚电压不对,先把35V虑波电容换换有惊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4脚0.2不对!4脚印象中好象是5V电压。断开3 5V待机负载看看。

14脚电压出来了  4V    pc98 这里的 电容 坏了 ,,我 晕  但是还是没3V 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脚电压不对,先把35V虑波电容换换有惊喜.

14脚电压出来了  4V    pc98 这里的 电容 坏了 ,,我 晕  但是还是没3V 待机。。    电容 都换过了 上下管也换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脚电压出来了  4V    pc98 这里的 电容 坏了 ,,我 晕  但是还是没3V 待机。。

如果说14脚电压出来了  4V的话,我觉得27脚2V也不对!它俩都是3 5V开启控制端,都应是5V才对。都是受EC控制的,多经MOS管转换过来的,你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14脚电压出来了  4V的话,我觉得27脚2V也不对!它俩都是3 5V开启控制端,都应是5V才对。都是受EC控 ...

我在仔细 盘查下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14脚电压出来了  4V的话,我觉得27脚2V也不对!它俩都是3 5V开启控制端,都应是5V才对。都是受EC控 ...

27脚是2V 的 时候  3.5V 是开启的 ,,, 这个 脚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芯片能 出来3.5v了  用 风枪吹了下

网友:
现在机子看起来是好的 ,, 等放凉了再试试巴。。修的头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7脚是2V 的 时候  3.5V 是开启的 ,,, 这个 脚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芯片能 出来3.5v了  用 风枪吹了下

这么说待机3  5V都能出来了?机器能触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待机3  5V都能出来了?机器能触发吗?

可以  触发了 亮机 了 。。 就是不知道放到明天 怎么回事 啊   这机子 我最开始 也 修好了 ,,但是 方到第二天就不行了 才 请教各位的 !

网友:
把PJ10/PJ12节点一个一个断开看看,确定一下是否负载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触发了 亮机 了 。。 就是不知道放到明天 怎么回事 啊   这机子 我最开始 也 修好了 ,,但是 方到 ...

祝你好运,但原明天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触发了 亮机 了 。。 就是不知道放到明天 怎么回事 啊   这机子 我最开始 也 修好了 ,,但是 方到 ...

加热了能触发,1可能虚焊,2可能就是电容不良.

网友:
明天早上出结果

网友:
如此机子让我 情何以堪啊。。。 早上一来点了次亮机了。、、 一会就成老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