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铭瑄AM3主板,是复位和时钟都不稳定,时跑吗,时停下无复位。学员秒修。请参观。

楼主(2014-11-19):
以前本人是个主板小白,自从报名迅维,让我的技术和以前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不得承认n迅维的徐老师的辛苦教学得出好学员的结果,在这我感谢徐老师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细心教学!

开始维修吧,故障是复位和时钟都不稳定,跑跑一会码直接没有复位,或者开机就没有复位,一会又有复位跑马啦,一句话讲就是不稳定。

或许有人认为AMD的主板桥容易虚焊,会直接干桥,徐老师讲过,不能随便干桥,谁随便乱干桥我就干你,是不是觉得徐老师很凶啊,这就是严师出高徒。
故障分析,有两种可能会照成这样不稳定情况,1 桥收到的两个PG信号不稳定。2 桥问题
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VRM-PG容易出问题多一点,所以先测。这是我个人经验,不代表有。

PWM芯片是RT8802A,CPU供电正常会发出一个PG信号给南桥,上图为我跑线和测试结果,一看就懂,由于NPN管子的损坏,不能正常拉低PNP的管子到地,就会照成桥收到的PG信号时有时无,就会照成不稳定的情况。

NPN管子C级一会电压为O.6v,一会OV很不稳定,这是秒拍的,很辛苦。还好苹果拍照速度快。

电压一会0.02V,很不稳定。。

更换啦NPN三极管,上电测试啦。。跑马啦。。

亮机啦,主板被秒啦。。又要无聊啦。。今天我还秒台液晶显示器,晚点补上,欢迎参观。。。觉得好就给点分。。。谢谢。。。。!

网友:
看标题我还以为能是时钟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A:
我想问下AMD 和INTEL的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都是要两个PG吗?

网友B: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C:
不跑码的故障真的很难修,还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的故障真的很难修,还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不跑马也好修,关键是要有理论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那就赶快报名,成为同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AMD 和INTEL的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都是要两个PG吗?

成为徐老师的学生,徐老师会教你的。。呵呵

网友:
真是名师出高徒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为徐老师的学生,徐老师会教你的。。呵呵

差不多,你可以上网查下上电时序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成为徐老师的学生,徐老师会教你的。。呵呵

不错不错,果然够秒

网友E:
你是实地学员,还是远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实地学员,还是远程的?

远程的。。实地学员比我们远程学员更牛哦

网友F:
不错呀不过有点广告嫌疑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的故障真的很难修,还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遇到不跑码故障要一步一步来,先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再打各数据总线阻值,刷BIOS!

网友G:
大神啊          膜拜中       我主板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啊          膜拜中       我主板都忘了

怎么可能呢。。。版主、、、我还想虚心向你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呀不过有点广告嫌疑呀呵呵

我这是实话实说。。。事实能证明一切

网友H:
这板是你自己带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板是你自己带去的吧

不明白实地的这位童鞋要表达什么呢?

网友I:
AM3时序应该是VRMPG没有出来应该没有出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吧,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图中的NPN管应该是低电平导通;VRMPG高电平,NPN管应该截止,第二个PNP管才导通。楼主表述:由于NPN管子的损坏,不能正常拉低PNP的管子到地,就会照成桥收到的PG信号时有时无;这样表述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I:
AM3时序应该是VRMPG没有出来应该没有出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吧,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图中的NPN管应该是低电 ...

好吧,,我给你解析下吧,NPN的管子是高电平CE导通的,PNP管子是低电平CE导通。

网友:
你问问你们徐总,NPN管是高电平导通还是电平导通吧。还有问一问还是AMD的板没时钟复位应该查HT-VLD和PWRGD还是VRMPG和PWRGD。

网友:
能修好就好

网友J: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假设管子都是正常的
假设NPN_C极与PNP_B级之间断线
那么 此时NPN_C极电压为多少V
以反证PWM芯片发出了PG信号
NPN_C极是不是应该有个上拉电压

网友:
名师出高徒,真对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AMD 和INTEL的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都是要两个PG吗?

英伟达的是查HT_VLD和PWRGD

网友:
引用 网友I:
AM3时序应该是VRMPG没有出来应该没有出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吧,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图中的NPN管应该是低电 ...

VRMPG信号为高电平时候,NPN管子应该是处于导通状态,第二个PNP管子应该是低电平状态截止,才不会拉低桥收到的PG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假设管子都是正常的
假设NPN_C极与PNP_B级之间断线

是的NPN管子C级正常是连接个上拉电阻进行工作的,NPN_C极与PNP_B级之间断线,在上拉电阻没有损坏的情况下,C级电压应该保持不变,PNP B级电压这时候可能不会产生。

网友:
这里桥收到的PG信号时有时无,NPN管子本身C级虚焊悬空应该也会造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
假设管子都是正常的
假设NPN_C极与PNP_B级之间断线

VRMPG都有上啦。经过电阻之后,有去开启桥供电的,也有去转换去告诉桥的,具体看设计。你说的那种情况会直接导致无复位,假设NPN_C极与PNP_B级之间断线,PNP管子属于悬空状态,电压虽然是OV,但是是无效的,PNP管子B级无法进行比较。

网友L:
引用 网友D:
VRMPG都有上啦。经过电阻之后,有去开启桥供电的,也有去转换去告诉桥的,具体看设计。你说的那种情况会 ...

理解得很对,NPN_C极与PNP_B级之间断线的话,PNP管子会处于悬空状态,本身工作会不受前面NPN管子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影响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MPG都有上啦。经过电阻之后,有去开启桥供电的,也有去转换去告诉桥的,具体看设计。你说的那种情况会 ...

PNP管子属于悬空状态时候,这时候NPN管子B级相连的控制工作信号VRMPG应该会失效,影响主板正常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
楼主培训的是台板还是笔记本?

网友:
迅维确实有实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给你解析下吧,NPN的管子是高电平CE导通的,PNP管子是低电平CE导通。

有图纸吗,给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英伟达的是查HT_VLD和PWRGD

NVidia芯片组查HT_VLD,AMD芯片组查PWR_GOOD

网友:
为什么会找VRMPG的麻烦,因为这边功率较大,易出问题

网友:
修得还可以,做广告不算是是呀。我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L:
理解得很对,NPN_C极与PNP_B级之间断线的话,PNP管子会处于悬空状态,本身工作会不受前面NPN管子饱和导通 ...

人才呀!人才,细心!顶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给你解析下吧,NPN的管子是高电平CE导通的,PNP管子是低电平CE导通。

想请教你下, MCP61 英伟达的芯片   HTCPU_PWRGD 和 HTCPU_RST 这个NV时序中最后两个电压都出了 ,电压为1.8V    还是不跑码 接着要查哪里?

网友(2014-12-22):
楼主 修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