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不显示 无集显+VGFX_CORE电压

楼主(2014-11-19):
华硕 X55VD rev3.1 板载CPU 板载内存 电流上到1.2不显示
除了集显供电 其他供电都正常
论坛上所有的BIOS都刷了 还是一样
没
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求师傅们指点
华硕

网友:
还是打下 CPU 到桥的阻值

网友:
先外接看怎么样?如果也不显查时钟,复位情况。

网友:
BIOS 先刷 个BIOS

网友:
几系列的机子啊 有的机子 集显供电 要跑过内存后 才有的

网友:
集显电压要过了内存才有,看看南桥吧

网友:
换个南桥看一下吧…………

网友:
做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这是独显单桥的吧?看看风扇接口脏不脏,CPU上硅胶干涸没,确定这项有问题加热一下CPU看看.

网友:
换cpU好的机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