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索尼 PCG-71212T 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4-11-19):
SONY   笔记本 型号 PCG-71212T
  开机进系统就死机, 内存,硬盘,裸板测试就接一个硬盘也是进系统就死机, 不进系统都正常,

网友:
尝试刷新一下bios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多,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