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不过内存维修,太相信图纸的跑弯路!!!

楼主(2014-11-19):
整机上电电流跑0.75不动,拔掉内存电流也是一样,板号是LA-3571P_IGT30!!!!不过内存哦,看来是捡钱的货哈(修了好几台不过这机子不过内存都是BIOS问题)!!!
拆机裸板测试,电流0.7不动,CPU有发烫,习惯性的量量整板电压,发现内存供电1.8V没出来,哎呦,还好没直接去刷BIOS,要不然又白忙了!

找了图纸看了一下,1.8V是PU7  OZ813LN管理,PU7同时输出1.05V,1.05是正常的,这样看来芯片应该没坏!!!
测1.8V输出对地值正常,1.05V正常输出代表PU7供电时正常的,直接略过不用测试了,PU7 1脚ON/SKIP2在图纸里看到是1.8V的开启,量到3.3V正常(就是这里跑了弯路),因为没示波器,没办法量MOS管G脚波形,直接把上下管换过,还是一样1.8V没出来,难道芯片有问题,哎,不管了,直接换掉芯片,还是一样···,,,,想了想会不会是1.8V的滤波电容搞鬼呢,直接换掉,还是一样,丢·········
看来还是得从芯片的工作开始量起吧!!!开始一个个瞎量,当量到PU7 6脚ON/SKIP1的时候发现是0.6V,这是闹哪样,难道6脚ON/SKIP1才是1.8V的开启???但是图纸上标着是1脚的啊。。。。

为了试验一下,把1脚连的电阻PR266取掉之后测1.05V输出发现没电压,证明了6脚才是1.8V输出的开启,坑爹啊!!!
回来6脚开启这里,0.6V,测跟它相连的PR179的另一端3.3V正常,看来要么是PR179开路要么是跟他们相连的PC132电容坏了,把PC132电容取下后上电6脚电压3.3V正常,测1.8V输出正常,电流开始跳动到0.9A,接屏试了下OK。装机,测试,OK·······
能说什么呢,本来是可以秒杀的机器,是怪自己不细心还死怪自己太相信图纸了,哎!!!反正经过这次后以后留个心眼吧```````

网友:
图纸也错的???

网友:
图纸里标着ON/SKIP1按正常来说就是标1那一路的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很好啊

网友:
有些时候是不能太信任图纸了。

网友:
大意失荆州啊     楼主不过也不错  捡到钱了   小问题

网友:
应该先看6脚ON/SKIP1 在确定是不是1.8V的开启

网友:
看来又发现一有错的图纸受用了哦,楼主赞一个

网友:
要告诉一下出图纸的那位朋友啦。

网友A:
月饼老师有云,图纸不能全信。。。。。

网友:
不能太信任图纸

网友B:
这不算事儿!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能及时发现问题就是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月饼老师有云,图纸不能全信。。。。。

很遗憾没当成月饼大师的徒弟,学这个的时候不知道讯维,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算事儿!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能及时发现问题就是好样的!

所有得提醒下自己哈!!!

网友:
反正不管那个是开启,上电之后芯片的1脚和6脚都应该是3.3v的,我说的对吧

网友:
要是张张图都去怀疑,,也是难事啊,,

网友:
呵呵!看图纸要结合外面电路一起看,不容易出错!

网友:
这个都是开启,测量肯定都需要测量一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