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88插网线无反应

楼主(2014-11-19):
进系统能识别到网卡,但是插网卡一点反应没有,网卡口灯也不亮,量测网卡的滤波电容C179 C669一直到c192,发现中间部分电容对地阻值是0,其它有45和450左右。拆掉网桥发现45欧姆的没有了,很多变成无穷大,其中两个还是对地短路C668 C670.查图纸另一端到网卡8111,摘掉网卡后阻值无穷大,换掉网卡。网桥随便找了一个大小基本相同,但是内部线圈感觉不一样的换上,故障一样,又找了一个网桥,这次线圈布局看着大体相同,换后上网一切正常了

网友:
内部线圈 不一样导致的?  这也行?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以前有一台雷打的都没搞好。

网友:
不行就用USB网卡了

网友:
换东西吗  最好是还一样的

网友:
感觉像是网卡的问题,换网桥没多少意义吧

网友:
维修方法有点粗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