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不显示掉电 ?

楼主(2014-11-19):
DELL   1420   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不显示掉电 ?

一台DELL 1420 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没有问题。但是用电源开机,没有显示就直接掉电了,用电流表,电流有时候跑0.9多,有时候0.7多就掉了 ,请教大家帮忙解答 ?

补充内容 (2014-11-20 13:32):
说的不太详细,补充一下:
1.单用电池正常
2.电池,电源一起,不能触发。
3。单独用电源,会掉电,已经排除适配器的可能,用电流表跑0.9多,保护隔离也测试了,是正常的。
4.换了显卡,刷了BIOS,更换ISL6260,依旧

网友:
如果适配器插头里有检测针,测此针电压是不是正常,应该是EC插收适配器的检测性号有问题,也可能保隔电路有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保护隔离看看

保护隔离已经过去了,待机是有3V  5V

网友:
你是不是电池电源一起用的才掉电无显

网友:
保护隔离管穿一个也会过的,还是仔细查下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电池换过吗

网友:
适配器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适配器也可能有问题,只想搞点分

网友:
肯定也 不充电维维 充电电路以

网友:
试一下适配器也可能有问题,只想搞点分

网友:
电池电源一起呢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

网友:
也许就是电源接口,或者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关注,这个换了充电芯片MAX8731好了,开始只是加焊了一下,就没再考虑它,看来是彻底坏了,所以说充电电路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查条件,,看开机与不开机条件对比

网友:
cpurSR#信号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