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刁苹果 键盘问题 请大伙支招!!

楼主(2014-11-19):
10年A1370   内置键盘只有大小写及个别能用.外接USB键盘一样.求解.通病电感已经飞线

补充内容 (2014-11-22 14:03):
键盘问题,换了键盘好了

网友:
如果是键盘有问题,应该不会影响外置USB键盘的使用,估计是键盘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EC、南桥、供电。

网友A:
苹果不是要双系统么,楼主装的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不是要双系统么,楼主装的什么系统

2系统都不行  不能进苹果系统 ,我刚把键盘排线拔了 短接主板开机外接能用   发了个键盘等换了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