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技嘉B75M-D3H主板怕冷怕U盘咋整?

楼主(2014-11-19):
一片技嘉B75M-D3H主板天气一冷就怕U盘,经常插入U盘瞬间屏幕就变成单色死机(颜色每次不一样),此时按复位键无效,如果不去管它过十多秒后它会自个复位重启进系统后正常,没有拔下的U盘也读写正常。拆开电源用万用表测原边“共地端”通过电源线一直到墙壁插座整条路接地接触良好,各个USB口都会这样,换电源也不能解决,换一片板就没有此问题,夏天不会出现此故障,搞不清是什么问题。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静电干扰死机后居然复位键也不起作用会是哪个部分的问题

网友:
奇葩的问题,奇葩的故障!!

网友:
查USB到南桥的线路

网友:
查USB接口5V供电稳定吗?是在插U盘的瞬间测。

网友A:
  供电稳定吗 ,  全部USB口 打组织 ,  在不行 加焊桥 试下

网友B:
严格说U盘还没插入,碰到USB口的一霎那就死机了,有时我感觉还没碰到就死机(错觉而已,应该是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格说U盘还没插入,碰到USB口的一霎那就死机了,有时我感觉还没碰到就死机

换过电源没。

网友:
换过,无效

网友:
这事对我来说有点难

网友:
没思路要不是5V USB供电要不就是你U盘要问题。换过U盘没有呢

网友:
感觉应是USB供电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稳定吗 ,  全部USB口 打组织 ,  在不行 加焊桥 试下

USB供电是否太低或太高,或者滤波不良。

网友:
支持查USB供电

网友:
不出奇啊!!有些板子就这样怪!我见过显卡冬天需要预热才能开机的!!插U盘,进系统要蓝屏的!等等奇怪现象!!

网友:
电脑有的故障就是有很奇怪的。

网友:
U盘金属壳一碰到USB口就死机了,静电引起是肯定的,我现在搞不明白为什么此板怕静电,其它板不怕?(南方秋冬干燥,春夏潮湿)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供电是否太低或太高,或者滤波不良。

USB电压正常,经常是一碰到USB口还没插入就死机,USB供电是直接电源5V经过主板滤波后来的?不知是哪个滤波电容。

网友:
感觉跟USB供电上的问题

网友:
USB附近都有6个脚的防静电芯片是什么型号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