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楼主(2014-11-19):
联想Y450开机  电流0.95不显  拆内存下来电流一样  刷过BOIS  小电源板电压正常  显卡疯抢轻轻吹过 无果    前提是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大神们给个意见

网友:
你都说不过内存了,吹什么显卡啊,吹下北桥试试啊

网友:
Y450 北桥还会虚焊的

网友:
插、拔内存电流都一样,表明还是卡在内存这里了。

网友:
电流0.95不显  拆内存下来电流一样,不过内存查内存呀,搞什么显卡?

网友:
按着时序来修啊,看你这个电流要么没有跑码,要不就内存不过。插个诊断卡看能跑码吗?

网友:
主板供电出齐没有?电压出齐的话可能是北桥.

网友:
上BGA做北桥看看

网友:
电流到1.0几的话换显卡。
加焊没用

网友:
先查下各供电电都出来了没有,都有的话要考虑南桥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