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中移动硬盘要退出时总提示该设备正在使用中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1-19):
    很多用户都会在win7系统中使用移动硬盘,不过在使用过程中会碰到一些问题,有一用户发现使用完移动硬盘之后,鼠标右击要安全删除退出的时候,系统却总是会出现“该设备正在使用中。请关闭可能使用该设备的所有程序或窗口,然后重试”的提示,可是移动硬盘中打开的东西明明已经全部关闭了啊,怎么还会一直出现这样的提示呢?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下面小编就跟大家带来Win7系统中移动硬盘要退出时总提示该设备正在使用中的具体解决步骤吧。win7 64位旗舰版下载(win7zhijia.cn/xitong/)

原因分析:
    可能是程序正在和win7系统交互,比如移动硬盘中的某个数据依然留在Win7系统的剪贴板中,或者是杀毒软件正在自行查杀病毒等。
具体解决步骤如下:
  1、首先鼠标右击win7系统桌面上的计算机选择“属性”选项;
  2、在打开的计算机属性窗口点击“设备管理器”,然后点击“磁盘驱动器”,找到相对应的移动硬盘项,比如小编这里选择的是“TOSHIBA TransMemory USB Device”,然后双击打开;
    3、在TOSHIBA TransMemory USB Device属性窗口中,切换至“策略”标签页,点选“快速删除(默认)”项,点击“确定”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重启电脑或注销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重启电脑或注销一下就OK了!

不过你那样应该不能彻底的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