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梅捷SY-AMN5H-RL 不跑码

楼主(2014-11-19):
求助 梅捷SY-AMN5H-RL 不跑码
一会上图

网友A:
上图片

为什么传不了呢。怪事

网友A:
USB对地值正常。 没有短路。
内存供电:蕊片:RT9199 1脚1.96V    2脚 0V  3脚1V  4脚1V  5.6.7.8 全部3.2V  查图纸应该正常。
CPU核心供电1.6V  VTT电压1V  电源好信号2V   这些是装假负载测得。
IO 是W86327DHG  68 67 73 72 已测量,正常。
CPU 内存已换过,确认没有问题,就是不跑码。
本人新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对地值正常。 没有短路。
内存供电:蕊片:RT9199 1脚1.96V    2脚 0V  3脚1V  4脚1V  5.6.7.8 全部3.2 ...

复位了吗?pciframe有没有,

网友:
PCI A15 3.3V 有复位

网友B:
时钟呢CPU供电好像也不对呀VRMPWGD一般是3.3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呢CPU供电好像也不对呀VRMPWGD一般是3.3V吧

电源好信号VRMPWGD 要3.3V是吗?

网友B:
要看上拉供电是多少呀,一般会是3V,

网友A:
电源管理蕊片是RT8801A   再问一下,为什么发不了图片,上传不了,说空间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上拉供电是多少呀,一般会是3V,

电源管理蕊片是RT8801A   再问一下,为什么发不了图片,上传不了,说空间不足

网友:
供电正常了打一下总线的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片

为什么传不了呢。怪事

你图片格式不对,或者图片太大。

网友:
按不跑码的思路去维修!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上图  板已修好

网友:
细节注定成败呀。这话真不错

网友:
不错。细节注定成败呀。这话真不错

网友:
上图片呀,我还以为是图纸呢

网友:
我还以为是图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蕊片是RT8801A   再问一下,为什么发不了图片,上传不了,说空间不足。

图片格式不对或者太大了,你用美图秀秀或者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瘦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