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一块致铭h55主板,进系统自动重启

楼主(2014-11-19):
致铭ZM-IH55-GM,U是I3 530,进系统无限重启,不进系统,在BIOSS,在PE都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们解答,

补充内容 (2014-11-20 16:01):
系统,硬盘,电源,内存全都换了

网友:
换个电源再说……

网友:
你为什么不装个系统呢

网友:
先软后硬,重装系统看下还重启不?

网友:
换个主板看看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拆外设,换电源,刷BIOS,加焊板,我只懂这几招

网友:
。。明显系统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给解释完毕了,我没话说了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看,很多时候是系统造成的

网友:
系统问题  没做系统啊

网友:
系统,硬盘全都换了

网友A:
先软件后硬件,看楼主好像剩下CPU跟主板了

网友B:
那就换CPU和主板试试再说吧

网友:
从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CPU和主板试试再说吧

这主板跟cpu太缺满市场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软件后硬件,看楼主好像剩下CPU跟主板了

主板跟Cpu太缺了,找不到

网友:
看看BIOS吧,要么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