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G

楼主(2014-11-19):
这个本是会修都的都知道,HPWP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有问题通常就是本子掉电。今天我又遇到这个问题了,今天这个问题我感觉稍有点难度,而且E46G这个本子还有一个通病,就是PQ72爱坏
可今天我拿到本子一看,高兴了,小样秒杀。拆开一看傻眼了,被人修过了。今天这个本是二修本,以前这个通病被上家搞过了。一看这个三板斧有点搞不定,必须真刀真枪的干了。
通上电,开机掉电。凭经验,点形的HWPG门,。这个信号是没有出才会这样。先打阻止,各大电感,都正常,再测电压通测一遍,重点PQ72,这个电压最先测的正常,测到集显供电时感觉不对,一点电压也没有。
先测供电,一测VDD VCC电压过低,还以为这个芯片坏了,好在我多心一下,往上查了下,断开想连接的地方电压还是一样,一路查下去,这个电压来自5vsus要找这个电压的源头才行。后来又测下掉电太快。又推反刚才 的想像,到低是不是5VSUS这个电压问题,想了半天,还是先断开HPWP相连的所有PG ,当断开显卡供电PG时,不再掉电。这个更加确定,是显卡供电问题,但是一测集显供电,还是2V 多,不管那么多了断开供电再说,断开后,测了电压还是2V多,这下确定,5VSUS不正常,电路图上一查,乖乖相连的地方这么多,要一个一个断开?有点不可能。

PQ66这个小芯片拆了的话是没有5VSUS的,那这板子掉电会正快。测试了。拆了下来,一加电。电流0.3几就掉电了。本人聪明,把第四脚挑起。测试还是一样。掉电挺快的。想了半天拆不拆,和挑起一样。哎
         装上不掉电了电流还只是0.45A,总不会要断开5VSUS全部相连的电压吧,思考好久,再测下,测了个PQ66基极,3.36v,哎不对呀。+15V上拉怎么只有这么点电压,一路怀疑,还以是15V不正常,怀疑了PR92不正常,换了后还是一样电压,怀疑PQ23不正常换了后还是一样,
大家看看PR92一端12.5V一端3.36v,看来+15V 是正常用的。不正常用的只有PQ23,PQ62,PQ66我一直怀疑PQ66坏了,但是换了几个都一样,怀疑PQ66后极拉低了电压,测了PQ62电压,3VSUS正常3.3v,3VPCU转过来的,看着正常用,想了半天,到低怎么回事。中午饭都没有吃一直在想为什么5VSUS不正常用脑子真转不过来了,这个本子修了一天了,进了死胡同。
      在电脑了看了一点资料,突然看到饼哥讲的场管导通的条件,N沟道的G大于S才能完全导通。要不然会发接热的。一摸PQ62PQ66,感觉PQ62不对热,想都没有想。把PQ62换了。通电一试果然电流走的0.9A,5VSUS也正常了。想了半天不解,原来是你呀。

外加几个示波器测的EC BIOS的波形,我刚修时测的,保存下来了。写的不道之处还请兄弟们多指出。

网友:
怎么保存的示波器图片怎么没有见了。能不能再加进去。

网友A:
你这要是文字中加上照片看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图片全在下面,根本不知道你说的那些是怎么连接的,看你写的完全跟不上你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是文字中加上照片看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图片全在下面,根本不知道你说的那些是怎么连接的,看你写的 ...

说到心里去了!看了一半再就看不下去了。大概是3  5V电压转换的问题吧!望楼主图文并茂,一环扣一环表达自已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到心里去了!看了一半再就看不下去了。大概是3  5V电压转换的问题吧!望楼主图文并茂,一环 ...

是啊,希望楼主可以改正,不然看的真是完全摸不到头脑

网友:
对不起了。我本来是图文一起的。怎么传上去。图片怎么都在下边了。而且保存的示波器测试图片也没有见了。我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是文字中加上照片看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图片全在下面,根本不知道你说的那些是怎么连接的,看你写的 ...

我会改正下的。有可能是这次没有传好。昨天时间太紧张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到心里去了!看了一半再就看不下去了。大概是3  5V电压转换的问题吧!望楼主图文并茂,一环 ...

我会改正下的。有可能是这次没有传好。昨天时间太紧张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啊,希望楼主可以改正,不然看的真是完全摸不到头脑

我会改正下的。有可能是这次没有传好。昨天时间太紧张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会改正下的。有可能是这次没有传好。昨天时间太紧张的原因。

嗯,是的,你也可以等时间不紧张的时候发帖啊,发好贴坛友们收获经验,你也可以收获下载分,多好啊

网友:
这几天有空了我就重新写下表达好我的意思,图文并茂。让大家都看得懂。这次现丑了。

网友:
顶一个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