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11-19):
联想G405开机灯亮   硬盘不转   也不显示    什么问题?

网友:
你说的太不具体了

网友A:
最起码把inter 和AMD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把inter 和AMD说出来

额呵呵呵     AMD的

网友:
A6的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呵呵呵     AMD的

待机电流多少?触发后电流多少?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看看电流多大,跳变几下,或者按一下大小写键盘灯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呵呵呵     AMD的

待机电流0.083  出发后到0.503  就不动了

网友C:
待机电流高了,带电池的吧?看看CPU供电有了么?

网友:
量那个电压没出来,就从那个电压入手

网友:
这样的问题。管理员可 以拒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高了,带电池的吧?看看CPU供电有了么?

裸板啊  不带电池

网友:
这是要换机器的节奏了

网友:
没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