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1简单维修一列

楼主(2014-11-19):
品牌:戴尔
板号:DJ1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客户:外地同行寄修
维修过程:主供电正常,LDO电压没有,REF也没有,我感觉应该是芯片坏了,更换后还是一样。原型号为TPS51125A。同事说跟TPS51125C一样,换了还是一样,纠结开始了,又测量一遍条件,跟第一次一样的,还是觉得芯片有问题,手里没有全新芯片,一顿折腾找到了,一块料板是跟本机原型号的芯片,更换后还是一样!崩溃了。后极LDO和3.3V,5V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这个芯片只要主供电输入进来就会发出LDO电压的,可是为啥没有输出呢?
分析原因:
1、   LDO后极短路引起的保护
2、   是REF外接电容有问题导致的
顺便也看了眼芯片手册,确定了我的判断,果断更换REF外接电容
自动上电亮机。(我修机器喜欢拆掉RTC电池)
感谢大家阅读我的帖子,觉得有点意思就加点分分吧!

网友A: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高手,心比较细

网友B:
芯片的REF脚正常电压多少伏。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多多发帖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C:
我感觉这种故障用示波器应该是秒杀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种故障用示波器应该是秒杀的情况

由于判断出原因就没用示波器!

网友:
这个电容漏电属实少见!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大多数人遇到无待机电压就想到换芯片,楼主例案说明检查外围一步不可省。

网友:
thanks for share .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你好幸运啊 我咋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头痛的维修 我遇到过最好修的是一台5V的滤波电容击穿的 呵呵 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幸运啊 我咋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头痛的维修 我遇到过最好修的是一台5V的滤波电容击穿的 呵呵 收了多少 ...

似乎5V后极电容击穿你觉得很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这种故障用示波器应该是秒杀的情况

我在想你怎么想到基准电压的电容的,难道是以前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好幸运啊 我咋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头痛的维修 我遇到过最好修的是一台5V的滤波电容击穿的 呵呵 收了多少 ...

不难啊 就是330的电容击穿啦 像你这样的问题不好查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REF的电容有问题的呢 REF是不是芯片的反馈电路是吗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碰到电压不正常的我都会首先怀疑滤波电容。

网友:
学习  中,,REF 真测不出来

网友E:
在这里也能看到你的作品,对芯片内部结构了解很透彻呀!

网友:
高手啊又学了一点

网友:
如果一个一个测应该能出来  不过楼主思路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在想你怎么想到基准电压的电容的,难道是以前有这方面的经验?

算是有点经验吧,再就是你看芯片手册能看出来的,只要主供电输入进来LDO就会输出,REF也必须会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难啊 就是330的电容击穿啦 像你这样的问题不好查 不过你是怎么知道REF的电容有问题的呢 REF是不是芯片 ...

嗯,我这也是看芯片手册加以前的经验判断出来的。

网友:
虽然帖子不长,但查出这个电容也费了很久肯定。加分。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修过这样的问题,对地正常就是不出,最后把周围电容全部换了猜出,应该也是ref那边的问题

网友:
这个 是不错的  维修 思路

网友G:
这个芯片,应该是先要有开启信号,才会有3V线性和5V线性的吧,你查完主供电就查线性,你太牛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算是有点经验吧,再就是你看芯片手册能看出来的,只要主供电输入进来LDO就会输出,REF也必须会有的。

嗯,是的,看芯片内部构图可以分析一下的,不过,说实话我还真没遇到过待机芯片的基准电压电容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应该是先要有开启信号,才会有3V线性和5V线性的吧,你查完主供电就查线性,你太牛B了。

这位朋友LDO电压也叫线性电压 芯片标注为VREG电压, 不是3.3V 5V电感的电压。请不要搞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也能看到你的作品,对芯片内部结构了解很透彻呀!

为以后下载资料攒点下载分,请莫怪!

网友:
基准电压不正常

网友:
一个很好的实例,REF电容不良,有时候维修除了理论还得要点感觉。

网友:
这个REF是没有测到电压吗?为什么会想到那里?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啊 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REF脚正常电压多少伏。

具体看芯片引脚定义,一般2V

网友:
送修的同行不会修板的吗

网友H:
更正一下,这个芯片要出线性电压必须两个条件,一是主供电,二是13脚的开启电压,并不是只有第一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更正一下,这个芯片要出线性电压必须两个条件,一是主供电,二是13脚的开启电压,并不是只有第一项就可以

这位朋友您看这个机器设置的是空置,芯片手册标注的是可以接LDO电压,也可以接地。

网友H:
这个引脚有三个工作状态,直接接地的话会关闭整个芯片,但这个芯片电路图设计就是直接接地,为何还能打开线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引脚有三个工作状态,直接接地的话会关闭整个芯片,但这个芯片电路图设计就是直接接地,为何还能打开线 ...

具体我也不清楚了,有空我请教下高人!

网友H:
同样的问题我在别一台ACER上面也遇到过,当时查了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线性,最后才查出是REF的电容漏电引起的,只是漏电,并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我这也是看芯片手册加以前的经验判断出来的。

维修就是光有理论还不行 还得经验老套呵呵 恭喜你没白忙收到钱啦 你们一般给客户修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样的问题我在别一台ACER上面也遇到过,当时查了所有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线性,最后才查出是REF的电容漏 ...

嗯,我的这个也是漏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位朋友LDO电压也叫线性电压 芯片标注为VREG电压, 不是3.3V 5V电感的电压。请不要搞混!

我当然知道这些信号的命名啦,我只是习惯于用中文表达而已啦.但你不查开启信号,你就查线性,那就是你的失误啦.

花晨月夕 -1 菜鸟去找你的恩师补补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当然知道这些信号的命名啦,我只是习惯于用中文表达而已啦.但你不查开启信号,你就查线性,那就是你的 ...

13PIN接LDO引脚电压的,LDO没有,你觉得控制信号会有?

网友(2015-04-10):
参考电压滤波电容漏电从来还没有遇到过,也是头一次听说,以后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谁说51125C和51125a是一样的,a是24只脚 c是20只脚

网友:
思路和心细,好多马虎的就会杀通病,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