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不过内存

楼主(2014-11-19):
MPC T3200的电脑,版号X51IA0 REF:01
这是用来学习用的板子!原始故障为不触发!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学习维修过程……!
1、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有待机3v5v,检查开机板,高电平触发的,电路中串联了一个LR1 4.7K电阻,组织无穷大,找个料板上的换上!开关有跳变了!
上电,按下开关,怎么没反应呢?看来问题挺多啊,继续查!
2、 检查EC有第二脚PWR_SW有低高低跳变开关到IO的电路OK!file:///C:/Users/thinkpad/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
测量第四脚PM_PWRBTN#没有跳变, file:///C:/Users/thinkpad/AppData/Local/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jpg
IO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判断IO坏!代换后第四脚PM_PWRBTN#有跳变,也发出RSMRST#,但还是不触发!继续下一步!
查南桥,直接换吧!表面已经开裂了!换完后,上电,触发了啊!心情相当激动!插上CPU、内存、显卡试试,一看电流一路直上!到1.2几停住了!
不对啊,怎么没有跳变,取下内存,电流还是一样!测BIOS的第26脚,没有波形!瞬间无语了!

然后找了CPU假负载查到复位没有出来,一看是北桥发出的,用手按住后复位有,上BGA加焊一下,正常了,现在触发,不上显卡电流在0.67,拔掉内存还是一样。BIOS的片选有跳变,这个BIOS是从同样的好板上拆过来的,应该没有问题!现在郁闷了,内存的三组供电都正常,时钟正常!北桥的内存模块供电也正常,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搞了,高手们来给点思路吧!!!!!

网友:
缺一张图片。楼主

网友A:
把没有显示的图片补上!

网友:
干北桥,稳稳地

网友:
北桥重新植球吧!

网友:
把!图纸也传一下,刚才遗忘了!

网友:
刚才点错了!我加焊过一次,真不太想动它了,考虑考虑!

网友:
今天学习了好多东西

网友B:
这个现象刷芯片吧 没招啦 呵呵 BIOS的 先排除吧 这是什么牌子的本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没有显示的图片补上!

下次发帖把图片好好编辑下 我给你加分哦

网友:
一个板不会有这么现象的,桥变相了吧

网友:
多点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发帖把图片好好编辑下 我给你加分哦

谢谢!第一次发有图片的,我先在Word里编辑完复制进来的,结果就没有图片 了!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刷芯片吧 没招啦 呵呵 BIOS的 先排除吧 这是什么牌子的本子啊

老机子!ich 7系列的MPC   T3200机器 !用来学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子!ich 7系列的MPC   T3200机器 !用来学习用!

哦 修好了吗 感觉好学吗

网友:
只剩北桥了!BIOS是48脚的找不到编程器,想刷也没辙,没法修了!估计换北桥就好了!在不行就刷一下BIOS!到这一步也就可以了!过程已经知道了。只要不是复杂的信号级问题应该都能搞定了!

网友D:
北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的问题比较大
不打算修了!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
都换好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