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30 logo死机

楼主(2014-11-19):
一开始不亮焊完显卡亮了.LOGO死机什么问题呀
显卡

网友:
拆网卡,声卡,mini 不行干桥了,

网友:
先排除下加单外设 试试吧 我倒是觉得没准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和外设有无关系

网友:
看外设,不行刷个BIOS,再不行继续搞显卡。

网友:
可以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 不行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刷bios,干南桥。

网友:
是显卡没焊好吧,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型号?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外设,网卡声卡显卡。

网友:
拆外设干南桥

网友:
好了!谢谢各位!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