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5电流到0.85A不亮机

楼主(2014-11-19):
      早几天接到一台东芝L525,到手拆开键盘一看,哦哦,有NEC大电容,心想送钱的来了。报价80,没办法,我们这里这种情况给电脑城里同行最多就能报这个价了,还不能讲是这个电容问题,拐个弯:CPU供电!
      找了4个330电容换上,咦,问题依旧,现象不变。难道是BIOS?到论坛里找了个BIOS,刷上还是一样,晕哦,吃饭啃到石头了。遂把各供电芯片拖一下,还是电流到0.85A。电流连CPU都没过嘛,放一边先。
     今天客户来几遍,催得紧。坛子里逛逛,好像碰到这种情况的不多,大部分是BIOS的,有两个情况是一样的,也没给出结果,看到一个回复是弄南桥,搞,死马当活马医了,好不好都要给客户了。
     找了个南桥换上,装上东西光板上电,蹭蹭蹭,电流跳过了0.85后又跳了几下,过显卡!装上屏,亮了!唉,亮了是亮了,价钱前面那个同行给客户报死了,我这里也变不了,只能安慰下,总比没有的好!

网友A:
没价值,这样赚不了钱的,心要狠点.宁可不修也不能太低,要店租人工成本的.况且还要保修1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价值,这样赚不了钱的,心要狠点.宁可不修也不能太低,要店租人工成本的.况且还要保修1月吧!

说多了都是泪啊,我们这里好多是修台式转修笔记本的,价钱TMD跟台式比,恶心啊,搞得我们也收不起。还有些维修的总以为自己资源好,价钱上乱来,我换屏原来都是没赚三位数不做的,那些鸟人的价钱你想不到的低,30都干了,尼玛,自己累的要死还没钱挣

网友:
你在哪高就呀,印象中只有在广东那块价格才有这么狠的、、、

网友:
小伙,劝你转行吧,要么就换地吧,你们那里累死也挣不了钱

网友B:
搂住的维修思路让我打开眼界阿,什么供电都不测,直接电容?高手阿

网友:
现在的维修价都报不上去

网友:
我也是看见大电容就想搞掉,太盲目了。

网友:
你哪里的价格也太低了吧!80还搞,赶紧换个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搂住的维修思路让我打开眼界阿,什么供电都不测,直接电容?高手阿

搞这个大电容无伤大雅,搞了就好是运气,不好再修其他的呗,修好了还把这个隐患排除了

网友C:
楼主好人啊,换了桥,才收80.00,还给人排除了隐患,此隐患不就赚不回换桥亏的了,看来得要喝西北风了。

网友:
那样人很累,还不如不修

网友:
请问一下这样成本回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人啊,换了桥,才收80.00,还给人排除了隐患,此隐患不就赚不回换桥亏的了,看来得要喝西北风了。

我也觉得要喝西北风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修一台机就惦记着要赚人家第二次钱的商家,好像赚的钱也不见得有我的多,当然比范围不扩散。我也惦记赚别人的钱,不过我惦记的是客户另外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