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更换NEC大电容技巧交流。

楼主(2014-11-19):
使用NEC大电容的机器很多都会出问题,通常这个通病只需要更换成4个330电容就可以。这样的电容废板上很多。一般斜着焊接都可以放得下4个,不用任何飞线。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拆那个大电容。因为背面就是CPU座,所以要比较小心。我是先拿小刮刀把那个塑料壳掀开,然后把下面的塑料也清理干净了。只剩下焊接在上面的金属片。然后用热风机对着金属吹,然后一边用刮刀挑它起来。刚刚好融化锡的时候就可以挑出来,总共有3片。挑出来了就不要继续加热了。这样可以做到温度刚刚好。而且上面很平整。方便等下斜放4个电容。剩下的只需要拿烙铁一个个焊接上去。这个很简单。烙铁温度要够,然后焊接时间要短。要有焊膏。这样换了很多很多个了。稳定。安全。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
BGA 加助焊剂 270度锡化得跟水一样,很好取

网友:
拿个剪钳直接抠....  快又干净。
NEC我都是换6个330。

网友:
一个手术刀解觉一切问题

网友:
我直接 焊接2个220的也没事并在一起

网友A:
直接加两个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里面就别发这种去电容的帖子,唉,如果是经验就分享一下。今天刚修好的工控

网友:
全程手术刀

网友:
每个人都有个自得心应手的方法。先夹碎再焊拆比较好。

网友:
我用铬铁加一字起子,一般焊6个33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两个330的就可以了

直接加很多板是没位置放的,再说也容易返修

网友:
我从来都是风枪打到380左右对着吹用镊子吧胶跟里面几层挑掉,剩下的两边的金属片用络铁取下来

网友:
今天刚好换了了一个联想笔记本上的NEC大电容,已经换过不少了,在东芝的,联想的,海尔的,神舟的,还有宏基的笔记本上都有换过这种

网友:
烙铁加刀片弄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手法,就是自己的速度有待提高

网友:
差不多,怎么顺手怎么干。

网友:
风枪 加烙铁

网友:
我发过几个帖子就是快速取下 NEC电容的方法

网友:
剪钳直接剪掉,烙铁去掉金属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