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la-4103p 开机不显 求指教

楼主(2014-11-19):
我这有一块la-4103p的独显板子 ,拿来的时开机不显 , 待机电流0.01, 触发电流直接跳到1.0A , 就不动了 测的电压都ok 时钟 复位 PG 都有, cpu 内存 都换过, BIOS也刷了好几个, 都没用 实在没办法了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cpu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短路了

网友:
显卡供电也查了??

网友:
吹下显卡核心 再试 不行就查显卡的条件 有示波器的话 测下过没过内存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电流一次也没跳变吗,没跳的话内存都没过啊

网友:
CQ40应该干显卡啊,这本还有BIOS的问题吗?没遇到过

网友:
电流有没有来回波动的状态呢, 或者可以焊线的诊断卡,可以接起来试试 ,

网友:
这板北桥虚的概率很高,吹一下看看

网友:
修过多台这板号的都是北桥虚焊,散热很差的机器.

网友:
显卡很容易坏 吹的时候小心点 我手上还有一台

网友:
是AMD芯片组的吗,如果是重点考虑北桥

网友:
没过内存是不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