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2N M521N开机正常,就是会报警,然后大概1,2分钟就自己保护断电

楼主(2014-11-19):
华硕M52N  M521N,能进系统,就是进去一直是报警声,不进系统也一样报警声,温度没有问题,风扇没有问题,拆了温控芯片还是一样,固定的时间后就会感觉是保护性的断电,然后再开一样情况。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哪里造成的报警,怎么测试,怎么解决。除了有报警声跟断电,其他正常。

网友:
桥空焊了吧

网友A:
把键盘拆了看看还报不,是不是按键有坏的

网友B:
报警还能进系统?怪事!最小系统化试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警还能进系统?怪事!最小系统化试了吗?

你这是台机主板吧   发错版块儿了  我给你移动主板板块  有问题联系我

网友D:
像是检测键盘出错一样,楼主拆外设看看

网友E:
我觉得是内存这边的问题,比如负载供电,总线管理供电,SPD这块。。。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确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报警能出开机画面的板子,键盘灯闪,相关电路检查没发现啥,IO换了一样,后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拆了看看还报不,是不是按键有坏的

什么都拆,,就剩下主板,内存,CPU.

网友:
这个跟桥没关系把。断电时间一秒不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还能进系统?怪事!最小系统化试了吗?

是笔记本主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台机主板吧   发错版块儿了  我给你移动主板板块  有问题联系我

你移动错了。。。我这是笔记本主板 ,这个是华硕卖到日本的型号。。。。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是检测键盘出错一样,楼主拆外设看看

键盘拆了已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内存这边的问题,比如负载供电,总线管理供电,SPD这块。。。

有人试过是电池电路那边的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会不是是这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移动错了。。。我这是笔记本主板 ,这个是华硕卖到日本的型号。。。。很少见。

哦  不好意思  主板板块那边应该会有人给移回来的

网友:
查各处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