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完显卡后没注意,放下去烧了PCIE

楼主(2014-11-19):
加焊完显卡后没注意,放下去烧了PCIE  电源竟然不保护,换个PCIE换了一小时,郁闷了,一根一根针拔出来

网友A:
那是加焊时短路了,,,,,,,,,

网友:
怎么烧的PCIE卡槽?是显卡焊短路引起的?

网友:
GPU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加焊时短路了,,,,,,,,,

最郁闷的是,都烧焦了,电源不保护,还是个长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郁闷的是,都烧焦了,电源不保护,还是个长城。

按说,这么大的短路电流,应当保护了,,,

网友:
看来你电源不怎么的,我用长城一般都是电源保护了不会烧板的

网友:
这个很悲剧,是显卡出问题了才烧的吧。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换PCI-E插槽,,我们遇到类似情况直接换板了!!

网友:
一根一根针拔出来!!!没有锡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