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开机信号灯一闪一闪,接入信号也闪,无显示。维修经验,学员秒修。

楼主(2014-11-19):
显示已经交货啦,只拍了几张图片,修好时忘记拍一张啦。那个不重要,重要是维修经验和技术。客户说,昨晚屏闪啦几下就灭掉啦,之后就是信号灯一直闪,主机还放着歌,还能听到音乐,我拿到手,用原装适配器插电,接入信号,开机果真的是无信号,也不显示,信号灯一直闪。

测13脚712欧姆,阻值正常,往下

14脚700欧姆,阻值也正常 啊。。傻眼了吧,行场同步信号都正常,没有理由不显示啊。

这是驱动和LED升压一体板,仔细看到没有,100V电容有轻微鼓包啦,仔细靠近听像漏气的声音,有时候维修耳朵也要用上。

在LED升压板上拆个100V 22UF电容换上,故障居然解决啦,傻眼惊呆了吧。
我也好奇为什么换个电容就好啦,问下液晶覃老师,老师说这是因为负载过大,电流电压不稳,照成全板工作不稳定。
出于好奇果断换回电容,换上直流可调电源,按下开关,还是一闪一闪,闪的同时电流和电压都在跳变,而有时候还有轻微短路迹象,这个拍不了给你们看了速度太快啦,请见谅。。
换回好的电容,装机回去,收钱、、,,,

网友:
娄主运气真好

网友:
    我也遇见过 电容没爆 加了一个相同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A:
供电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驱动板工作异常!楼主对换下的电容产生怀疑,还装回去重新验证!

网友B:
对于楼主的认真精神,很是配服.为了验证,还重订报麻烦一次.
请教一下学长,测电流接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C:
要没有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看不出来这电容鼓了,固态电容还真不容易判断。
还有我想说一下:怎么大家都喜欢用二极管档称为阻值呢,按照你上面的数值应该读:压降是0.712V和0.700V,我没有说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驱动板工作异常!楼主对换下的电容产生怀疑,还装回去重新验证!

多维修你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楼主的认真精神,很是配服.为了验证,还重订报麻烦一次.
请教一下学长,测电流接线是怎么接的!

用直流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没有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看不出来这电容鼓了,固态电容还真不容易判断。
还有我想说一下:怎么大家都喜 ...

不是。。对地值,欧姆值

网友B:
知道用直流调压电源,但接线怎么接!详细点!以驱动板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用直流调压电源,但接线怎么接!详细点!以驱动板为例

用转换头插入就行啦、、

网友:
事实上撒潇洒的成熟度  发 发给你

网友:
电容鼓包电源灯亮或闪

网友:
我怎么未碰到过

网友:
多维修你就知道啦

网友:
学校了学校了学校了

网友:
楼主修液晶跟修板子一样厉害

网友:
负载过大,电流电压不稳,照成全板工作不稳定。

网友:
测得是电压没错

网友:
确实很多人都称阻值

网友:
经验值传统,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