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又不显示了!求助

楼主(2014-11-19):
七彩虹8600gt更换up6161后可以使用了,到现在半年了现在开机诊断卡45/50/ C1跳几下就入系统但显卡一直没显示!换个显卡就有显示。查七彩虹8600gt的显存/GPU供电正常,晶振起振了。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虚焊了吗。。。

网友:
今天也有一个七彩虹8600gt,像你情况差不多,重植GPU后好了

网友:
这卡能进系统说明核心元件没问题,应该是接口/显示电路的问题

网友:
跑了很多次在认显卡,供电正常的话,应该就是核芯出问题

网友:
请查你显卡上面的复位信号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多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