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460铁皮管的测量方法,怎么测量好坏,进来谈谈和好的经验!

楼主(2014-11-19):
大神们,V460的铁皮管为例,这个管子不好测量好坏,据我所知唯一的方法就是拆掉这个管子然后在测量电容组织就会知道好坏。有没有大神知道跟好的方法,更准确地知道呢!我也没有波波,这个管子拆下以后测量上两三次二极管当也会蜂鸣的。我亲测过关于那些有些帖子用肉眼看出的我很是不理解!小弟也是菜鸟!分享分享你们的宝贵经验吧!管子如下图

这个图片是摘自咱们论坛!希望不会有版权!这个图拍得非常好!说出你们的宝贵经验以此公菜鸟细细品尝!类似的也可以说哦!以此为例吧!谁说的好!我就支持他!给你们加分!呵呵

网友:
     拍的还行

网友A:
V460的铁皮管外壳是D极,上、下管D极就是上管的D、S极,下管D极与地即为下管的D、S极!至于G极肯定有外围相关元件的。

网友B:
拆下来测,我用福禄克表二极管档(UT61E也行),笔记本里的N管我发现黑表笔接D,红表笔接S,显示压降0.500左右,保持黑表笔不动,红表笔点一下G极,再点回S极,这时会蜂鸣,表示管已经导通,过一会就又变回0.500左右的压降了,这就证明这管是好的,要清空管子的导通状态很简单,只要红笔接D黑笔接G,然后你再用黑接D红接S,保证数值在0.500左右的压降不会出现你说的蜂鸣状态搞得你以为是击穿一样

网友C:
你喜欢看电影的话去石头电影 stdy.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V460的铁皮管外壳是D极,上、下管D极就是上管的D、S极,下管D极与地即为下管的D、S极!至于G极肯定 ...

哦 说的不错 支持你哦 这种管子还得慢慢研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喜欢看电影的话去石头电影 stdy.cc

呵呵呵 说点靠谱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测,我用福禄克表二极管档(UT61E也行),笔记本里的N管我发现黑表笔接D,红表笔接S,显示压降0.500 ...

这样我从来不量管子的G级 我一般打俩边 这样就知道了 铁皮管的不好量啊 呵呵呵

网友(2015-04-10):
我也在找这个资料 楼主如果有更详尽的 回复下我  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太好的办法 现在也是试试的阶段!效果不明确哦!我会继续研究的!

网友(2015-11-23):
乌龟壳 是真的不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