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接PC无反应

楼主(2014-11-19):
ipad2 3G版,无法连接PC(已排除数据线,PC端故障), ipad2无法进入恢复 ,DFU模式,启动后白苹果5秒左右自动关机。是啥故障啊

网友:
连接PC时建议台式机用后置USB接口。5秒掉电首先确定电池电量。再就电路问题了。

网友:
把数据线接电脑上,也是5秒左右就关机了

网友:
电池    尾插 或者供电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