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英文

楼主(2014-11-19):
微处理器芯片(Microprocessor ICs)        68000系列(68000 Family)
        8051系列(8051 Family)
        ARM系列(ARM Family)
        AVR系列(AVR Family)
        Parallax公司微处理器(BASIC Stamp Modules)
        HCF11系列(HCF11 Family)
        PIC10系列(PIC10 Family)
        PIC12系列(PIC12 Family)
        PIC16系列(PIC16 Family)
        PIC18系列(PIC18 Family)
        Z80系列(Z80 Family)
        CPU 外设(Peripherals)
杂项(Miscellaneous)        含天线、ATA/IDE硬盘驱动模型、单节与多节电池、串行物理接口模型、晶振、动态与通用保险、模拟电压与电流符号、交通信号灯

建模源(Modelling Primitives)        模拟(仿真分析)(Analogy(SPICE))
        数字(缓冲器与门电路)(Digital(Buffers & Gates))
        数字(杂项)(Digital(Miscellaneous))
        数字(组合电路)(Digital(Combinational))

建模源(Modelling Primitives)        数字(时序电路)(Digital(Sequential))
        混合模式(Mixed Mode)
        可编程逻辑器件单元(PLD Elements)
        实时激励源(Realtime(Actuators))
        实时指示器(Realtime(Indictors))

运算放大器(Operational Amplifiers)        单路运放(Single)
        二路运放(Dual)
        三路运放(Triple)
        四路运放(Quad)
        八路运放(Octal)
        理想运放(Ideal)
        大量使用的运放(Macromodel)

光电子类器件(Optoelectronics)        7段数码管(7-Segment Displays)
        英文字符与数字符号液晶显示器(Alphanumeric LCDs)
        条形显示器(Bargraph Displays)
        点阵显示屏(Dot Matrix Displays)
        图形液晶(Graphical LCDs)
        灯泡(Lamp)
        液晶控制器(LCD Controllers)
        液晶面板显示器(LCD Panels Displays)
        发光二极管(LEDs)
        光耦元件(Optocouplers)
        串行液晶(Serial LCDs)
可编程逻辑电路与现场可编程门阵列(PLD & FPGA)        无子分类

电阻(Resistors)        0.6W金属膜电阻(0.6W Metal Film)
        10W绕线电阻(10W Wirewound)
        2W金属膜电阻(2W Metal Film)
        3W金属膜电阻(3W Metal Film)
        7W金属膜电阻(7W Metal Film)
        通用电阻符号(Generic)
        高压电阻(High Voltage)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
        排阻(Resistor Packs)
        滑动变阻器(Variable)
        可变电阻(Varistor)

仿真源(Simulator Primitives)        触发器(Flip-Flops)
        门电路(Gates)
        电源(Sources)
扬声器与音响设备(Speakers & Sounders)

无子分类

开关与继电器(Switchers & Relays)        键盘(Keypads)
        普通继电器(Generic Relays)
        专用继电器(Specific Relays)
        按键与拨码开关(Switchs)
开关器件(Switching Devices)        双端交流开关元件(DIACs)
        普通开关元件(Generic)
        可控硅(SCRs)
        三端可控硅(TRIACs)

热阴极电子管(Thermionic Valves)        二极真空管(Diodes)
        三极真空管(Triodes)
        四极真空管(Tetrodes)
        五极真空管(Pentodes)

转换器(Transducers)        压力传感器(Pressure)
        温度传感器(Temperature)
晶体管(Transistors)        双极性晶体管(Bipolar)
        普通晶体管(Generic)
        绝缘栅场效应管(IGBT/Insulated Gate Bipolar Transistors)
        结型场效应晶体管(JFET)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
        射频功率LDMOS晶体管(RF Power LDMOS)
        射频功率VDMOS晶体管(RF Power VDMOS)
        单结晶体管(Unijunction)

CMOS 4000系列(CMOS 4000 series)                                                    TTL74系列(TTL 74 Series )           TTL74增强型低功耗肖特基系列(TTL74ALS Series)              TTL74高速系列(TTL74F Series) TTL74HC系列/CMOS工作电平(TTL 74HC Series)                  TTL74HCT系列/TTL工作电平(TTL 74HCT Series)                 TTL74低功耗肖特基系列(TTL 74LS Series)                        TTL74肖特基系列(TTL 74S Series)         加法器(Adders)
        缓冲器/驱动器(Buffers & Drivers)
        比较器(Comparators)
        计数器(Counters)
        解码器(Decoders)
        编码器(Encoders)
        触发器/锁存器(Flip-Flop & Latches)
        分频器/定时器(Frequency Dividers & Timers)
        门电路/反相器(Gates & Inverters)
        数据选择器(Multiplexers)
        多谐振荡器(Multivibrators)
        振荡器(Oscillators)
        锁相环(Phrase-Locked-Loops,PPL)
        寄存器(Registers)
        信号开关(Signal Switches)
        收发器(Transceivers)
        杂类逻辑芯片(Misc.Logic)

网友:
唉 英文 看间就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