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主板g31m 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4-11-19):
冠盟主板g31m 全板无复位,诊断卡复位灯常亮,pci a15无电压,ide第一脚也无电压,cpu为pE3200,cpu供电有1.15V,内存供电有1.8V,其它北桥,南桥,时钟的供电都有,power ok灰线也5V,复位脚 有5V电压,通电一会南桥的温度较高。上775的假负载测,cpu没有PG电压,电压有0.45V.cpu没有温度。强制飞线给cpu pg信号1.2V的电压,cpu一会就热,但还是全部无复位,但测cpu核心供电管理芯片rt8802a第二脚vr_ready(pgood)信号时没有电压,可这个脚装上cpu时对地短路,卸下cpu就不短路,换个cpu也一样,把rt8802a吹下来装上cpu也短路,修到这里真的没思路了,请各位高手点播一下。

usb测过没有短路,就是rt8802a的pgood信号没有电压,断电带cpu测这个脚时对地短路,不装cpu是对地650欧。

网友:
测USB接口各脚对地阻值,如果有短路的换南桥!

网友:
供电,时钟,PG就到复位了

网友:
看来修到这里你主观上已经认为SB坏了

网友:
是短路还是电压没有输出,这个要检查清楚才好下手。

网友:
装上cpu rt8802a的pg脚对地短路,不装cpu不短路

网友:
换了CPU都一样,应是阻值较低,不是短路吧??

网友:
不是阻值低是大短路1欧的

网友:
学习下,台式机不会搞

网友:
南桥温度升的那么快,,换南桥了!!复位是南桥来的!

网友:
CPU电源好供电短路,烧下看看哪个烫,一般这信号经历两个三极管到南桥呢,

网友:
看看南桥阻值正常不

网友:
我刚才又弄了一下,rt8802a的pgood信号到cpu里面 ,我用透明胶带把cpu的对应脚给盖住了,就不短路了,上电pgood电压1.2V也出来了,但还是没有复位,cpu的pg信号还是0.46V没有出来。

网友:
你跑一下 2脚线路是否到南桥,不是所有主板都使用这个PG,还要查PWROK信号。

网友:
各位高手们帮帮忙哦,不要让贴子沉下去哦,cpu电源管理rt8802a的第二脚的pg信号为什么装上cpu会短路呢,不装cpu阻值正常,cpu换过了也一样,是这个信号弃之不用吗?这个信号也找不到去南桥的路。而同样是冠盟的板子p43的,cpu电源管理也是rt8802a,这个的pg信号就不短路。

网友:
修得进展如何,在后续的贴子要说明一下

网友:
坐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