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5T硬盘大量橙块和绿块

楼主(2014-11-19):
西数1.5T硬盘大量橙块和少量绿块,一个红块也没有,橙块分布很有规律。整盘速度并不慢,扫描速度在70M/S左右。装了个系统,运行正常。这硬盘是什么问题?能用吗?

网友A:
你在DOS下测试,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DOS下测试,看是什么情况,,,,。,

是在PE下测的。

网友:
建议用专业的扫描下。(MHDD)

网友B:
还有就是,装系统是时候,看看是那一段的橙块多,那一段的少,吧系统装在尽量没有色块的区域,会好点

网友:
砍头后应该就好

网友:
不碍事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装系统是时候,看看是那一段的橙块多,那一段的少,吧系统装在尽量没有色块的区域,会好点

以同样的密度分布在全盘。

网友:
这些橙块的扫描速度都刚过200MS,可以说相当于绿块,对速度的影响应该不大。刚开始反应极慢,无法分区格式化,经过救治,到现在这种样子。

网友D:
这种问题是可以修复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是可以修复 的

说说怎么修复。

网友D:
这得要专业的维修软件操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得要专业的维修软件操作的

不想说就别说,不要装逼灌水。我也不是业余。

网友E:
太有规律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程序在访问硬盘,所以,最好用MHDD再扫描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太有规律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程序在访问硬盘,所以,最好用MHDD再扫描看看

是在PE下测的,你说的情况应该不存在。MHDD试了认不到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在PE下测的,你说的情况应该不存在。MHDD试了认不到盘。

接在台式电脑上 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在台式电脑上 扫描

接在台式机上MHDD认不到。

网友:
MHDD认不到?这有点奇怪。

网友:
磁头坏了,砍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同样的密度分布在全盘。

还能用吗?勇气不应该会卡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用吗?勇气不应该会卡顿吧

那还能用吗?那用起来应该会卡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说就别说,不要装逼灌水。我也不是业余。

你不是业余还要问个毛线!!看样子你是专业的,那你就不用在这装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想说就别说,不要装逼灌水。我也不是业余。

你连MHDD都找不到盘来测,请问你是专业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连MHDD都找不到盘来测,请问你是专业的么

你装了半天逼,就是不说什么软件,水已经灌了不少,真卑鄙。

网友F:
MHDD找不到盘,个人设置问题啦!SATA插线没在1上,或者开启了AHCI

网友:
引用 网友F:
MHDD找不到盘,个人设置问题啦!SATA插线没在1上,或者开启了AHCI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天天拿着一个硬盘玩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MHDD找不到盘,个人设置问题啦!SATA插线没在1上,或者开启了AHCI

你说的这个确实长了一点知识,不过现在基本不用MHDD,麻烦且功能不足。都在笔记本PE下测试修理,方便,不怕断电。

网友:
有些主机不支持mhdd扫描,找不到但是可以一个一个的试一下

网友(2014-12-30):
才8分的下载分,想下个东西都没得法,努力回口水帖赚积分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在学知识

网友:
用VICTOR扫一下看看,感觉要么是磁头有问题,要么就是磁道有划伤了。MHDD必须在DOS下,实在不如VICTOR好用。

网友:
我也有一块类似盘。。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之前听说,有规律的色块一般都是磁头老化或者磁头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