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DP-T9右边有2条亮带,是色轮问题吗?

楼主(2014-11-19):
就是下面这个现象,是色轮问题吗?

网友A:
开始我还以为是显示器呢,投影这块还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始我还以为是显示器呢,投影这块还真不知道

投影机,不是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投影机,不是显示器

是后来看到第二张图知道是投影

网友:
DLP的这种应该不是色轮,你检查下光路,镜片之类的,实在不行把DLP拆开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是金手指脏了,清洁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5-01-18):
引用 网友B:
是金手指脏了,清洁一下就好了

金手指 也能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2015-08-18):
这个故障遇到过,如果清理金手指还不行,就是座子虚焊了,用烙铁加焊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