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迪克HMI-01-TR注塑机主板有会修的吗?

楼主(2014-11-19):
有一块需要维修

网友:
除了专业人员外,也就只能修修供电部分了。

网友A:
你说下故障现象,大家帮你分析下,最好是有清晰的照片,这是显示部分的板子吧,应该类似人机交互终端,看板子因该是带操作系统的.

网友:
发过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下故障现象,大家帮你分析下,最好是有清晰的照片,这是显示部分的板子吧,应该类似人机交互终端,看板子因 ...

这是板子全部的图片,但是操作系统不知固话在那里,故障现象就是不开机

网友:
怎么联系?

网友:
系统因该在有散热片的那块板上.

网友:
左边的模块应该是一个小的pc板,你如果有条件可以拆下来到另一个板上 试一下,用排除法.发现故障的大概位置.

网友:
上面还有个CPLD芯片 如果是这芯片坏了只有原厂修的

网友(2014-12-23):
先测下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先查供电啊 我看板子上有自检的数码管子   看看供电电池还有电吗  我们有台NDC的伽马射线测厚仪就是因为电池失效不开机  奇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