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4-11-19):
大家看看我的示波器波形正常不

网友:
1K的方波  变成这样   好杂

网友A:
这是自检测试的波形还是外来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自检测试的波形还是外来波形?

自检的 主板的那个

网友:
如果不是基准方波有干扰的话,那么这个示波器真的不怎么样了

网友:
找其他无干扰的方波测测看怎么样

网友:
在示波器探头上调下,如果不行就是机器问题

网友:
这个机型的算正常了

网友:
好像有杂波,,,,,,,,,,

网友:
对啊。之前好像是好的

网友:
算是正常了楼主,我给你截了个我示波器1khz的波形,你对比下,我示波器是数字安捷伦DSO-X 2022A的

网友:
高大上的工具,俺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