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3pvm,菜鸟维修之路.

楼主(2014-11-19):
  这是一只菜鸟的实践心得。望老鸟勿喷,菜鸟需要关爱,谢谢。
  下面进入正题:
  主板班开课两个多星期了,今天下午开始了5大供电检修的实践,噢耶。

   发到我们手里的都是用于检修各大供电电路的实验板,所以直接上电:

   这货是技嘉公司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主板,但是看起来它在迅维被保(cui)养(can)的相当完好。

    按intel芯片组触发后的供电顺序检测:内存,桥,总线,cpu
    内存:

    我擦,才0.5V,就算我是菜鸟中的菜鸟,也知道:此处必有蹊跷!先看看上面有电压没:

   有5V供电呀,那就是没有控制电压了。找电源控制芯片吧,一双贼眼开始四处扫射:
   发现目标:在一个电感和一堆电容里,发现一个8脚芯片,一量,2脚和上管G级通了,就是这货。
   回想了一下老徐讲的供电原理,这种小八脚的pwm芯片的工作条件一般是1脚boot,5脚主供电,先量下5脚试试:

   好吧,没有主供电,没给驴子吃草,当然不给你拉磨了。找找原因吧,果断打到二极管挡,一表笔插5脚上,另一表笔在周围一顿乱戳,通了!

    这孽畜的第5条腿上连到了一个空焊盘上,另一端有12v:

    找到故障点,原来是链接供电的电阻掉件!
    这时脑海中响起发主板前,老徐说过的话:

      “你们别给我动烙铁我说给你们听! 我看谁动就爆谁的头!”

      ……

     好吧,菜鸟的第一次就这么没了,心里不由得泛起一股蛋蛋的忧伤……

      不瞎扯了,今天还要看一集视频呢,还得写笔记,不写的话明天要被老徐爆头了。

      最后,要换板是一定要交作业的:

      伟人告诉我们,关键部位要打码

网友: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迅维学员有学员法规!找出问题,点到为止!

网友:
班长那句话几年还没变

网友:
让我去实地培训吧

网友:
小心徐总上课爆你的头,

网友:
这个主板故障可以通俗理解来讲就是连接芯片5脚的压降或限流保护电阻掉件,影响了12V电压到芯片主供电引脚的通断性。

网友A:
万一还有其他问题呢??讯维这样做不科学啊!!

网友:
哦 就是供电电阻问题了

网友:
名师出高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一还有其他问题呢??讯维这样做不科学啊!!

这是实践练习阶段,第三个星期开始统货板维修进真材实料开修。

网友:
呵呵   不完整啊 兄弟  发个完整的出来看看

网友:
这个饼哥最能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