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405维修思路

楼主(2014-11-19):
今天接到一台G405机器    开机不显示   检测卡跑0  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无桥   A6处理器    开机风扇转3秒钟就停了   EC供电正常  硬盘接口供电正常  但是开机听不到转的声音    求个维修思路   加分+++=

网友:
我没修过这机器,无能为力,不过供电正常后就要考虑一下CPU了,集成度越高越容易坏

网友:
G405  没听过这个型号吗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还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