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高压芯片9977gm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11-19):
高压9977gm可以用什么代换?
芯片

网友:
这个型号的都没见过!确定是它坏了就直接改高压板吧!

网友:
9977GM不是芯片,是MOS管

网友:
9977GM是一个双N—MOStp ,参数如图

网友:
4楼的兄弟很专业

网友:
感谢4楼。我在找找看看。不行就改吧

网友:
改多方便快捷啊,换下来的有时间慢慢整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改高压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