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比较累都是二修三修机,案例也来了,说两个

楼主(2014-11-19):
NO.1                              机型:SONY 板号 :MBX-250 Z40HR    故障:二修不触发   一修的兄弟说EC复位不正常。

一、接手后目测一修的换过EC 换过EC周边原件 换过待机芯片 动过待机芯片周边 加焊过南桥 。该板子用Z40HR的图纸对不上,找不到一模一样图纸用Z50HR的图纸代用,这个图还有些能对的上。

二、接电测试,电流0.0012A,过几秒掉为0000手动触发无反应。按照不触发的来修,检查EC供电 时钟 复位,发现复位引脚0.0018V明显不正常。追查ECRST#,经过一个二极管更名为PURE_HW_SHUTDOWN#,一烙铁干掉这个二极管,EC_RST#恢复3.3V说明故障来源于后级。追查PURE_HW_SHUTDOWN#,该信号受控于HW_SHUTDOWN#以及G680_RST#。

三、这边原理是高电平的G680_RST#导通Q2612拉低Q2611G级,Q2611截止,使得Q2611 D级保持为高电平。万用表检测Q2611 D级为低电平,Q2612 G级为低电平。故障明显出在G680_RST#这个信号,追查该信号,该信号来自于 U1901这个G680LT1LUF这个5脚芯片。这个芯片比较少见,看原理图,这应该是个电压检测芯片。

四、检查该芯片5pin 5v供电正常 4pin输出G680_RST# 0V不正常。计算器算一下 1pin 3pin分别应该是3.135V,3.42V。万用表测一下1pin 15V左右 3pin17V左右。怎么会那么高呢?这三个电阻里面肯定有坏掉的。拆掉芯片以后眼,神不太好,一直没找到R1929,先拆掉芯片断开电阻一脚测电阻。发现这两个电阻都是好的,继续花了3分钟找到这个R1929,电阻在线测2.2KΩ左右已经变值了。

五、一烙铁干掉这个电阻,突然想到820KΩ电阻不好找。动动脑,820:15:165 三个电阻同时变大,820KΩ变成1M的,15K的换成20K的,165K的换成200K的。
1000:20:200 比值差不多。计算器算一遍,看来我的数学还算学的过关,很容易找到这个三个电阻,装上。G680_RST# 5V高电平已出。

六、还原被自己拆下的原件,再次通电,EC_RST#已出。触发开关电流上到0.015A左右,接着继续掉为0000,继续触发依旧是0.0015A掉电。检查EC发给南桥的PWRBTN#信号,发现EC未能正常发出该信号。检查EC是否收到LID_CLOSE#信号 ACIN信号。结果发现LID_CLOSE#信号为0V。找到LID开关一看,被吃掉了。

七、找到这个LID开关原件,装上,上负载,完美亮机。

NO.2                              机型: ASUS           板号:  F81SE                             故障:触发0.033A掉为0.022A 再按开关无反应

一、目测全板,一修的兄弟换了EC EC周边 刷了BIOS,换了待机 待机周边,待机3VALW上下管(复合双管)电容 5V上下管电容。EC边上有些塌陷。

二、接上电流表,待机0.03A,3VALW已经正常产生,5V主供电没有(这款机子本身就是现有3V待机以及一个5V线性电压,5V主供电要在触发以后才出)。触发开关以后,万用表检测3VALW维持了2秒钟左右掉为0, 5V主供电在出发以后没有电压产生。示波器检测电感前端已经有电脉冲产生,检测电感后端,电压呈倒V形,电压高峰为3.7V左右,未达到5V。因此确诊为待机芯片欠压保护。

三、欠压保护有几个原因:①后级短路。②反馈线路故障。③芯片不良 ④BOOT引脚不正常。⑤上管前端供电不稳定等等,一个一个去排除:
①拆除后级,+5V转+5VS转换管子拆掉,断开后级隔离节点,故障依旧。

②检查反馈电路,电阻电容线路,未发现明显异常。(这边已经给一修的兄弟换了一个遍了)

③更换芯片故障依旧。
④上管前端直连19V。
⑤上管驱动波形 0-10V左右的一段方波,不正常,正常应该为0-20V左右的方波。检查BOOT引脚30pin,电压4.5V正常。触发瞬间,示波器检测不到BOOT引脚30pin电压变化不正常。BOOT电容C8112后端直连电感前端,示波器检测触发瞬间电容后端有电压脉冲。确诊为BOOT电容良。

四、更换BOOT电容。(注意,BOOT电容一般都是有50V耐压的,不能随便乱换)。按下开关,主板顺利点亮,另外主板EC部分有写塌陷,用BGA做了整容。打包发走。

五、板子昨天中午到的,客户说SONY的比较急,两台一起搞好了,第二天就给发过去了,没拍波形,将就看吧。

网友:
SONY的板子纯电阻变质的不多

你的上家都挺厚道(这两块) ,没有瞎修 ,没有随意动大芯片 ……

网友:
这哪像一修啊,N修了吧

网友:
这些经典 只有认真的人才可以搞得定

网友:
技术很不错哦,佩服

网友:
图片小,字小,看的累,维修思路的不错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  不愧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
真的很有水平

网友:
思路清晰 !迅维出来的都是好样的。看你的贴子如同上课一样,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A:
技术不赖,这个TPS51020这个待机芯片BOOT自举升压引脚应该在16和30PIN,兄弟是不是理解错误了呢?

网友:
第一台修得比较难,找件烦,总之,一级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赖,这个TPS51020这个待机芯片BOOT自举升压引脚应该在16和30PIN,兄弟是不是理解错误了呢?

大晚上发帖子,口误

网友:
帖子一直都如此经典,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友:
大赞,LZ的帖子看着都心潮澎湃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的确是很牛逼啊

网友:
有个e40 amd  跑e5  前面一个是4a  帮忙分析下

网友:
楼主的技术怎么练的啊,太牛叉了

网友:
分析的到位 一直在学习你的思路

网友:
楼主的每一次发贴都很有技术含量,每次都看,希望多有点像楼主这样的高手发贴,让大家多学习,此贴大家顶起来,加精!!

网友:
楼主帖帖是精华

网友:
都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逻辑很通透,,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收学徒不,这种难度的板子都是怎么收费的,以后修不好的可以考虑让你修啊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台索尼 也是G680_RST#这个出了问题    拉低3 5V开启导致的不开机。  我是直接把这个片子干掉然后拉了个3.3。

网友:
实地培训效果固然好,还要靠自己努力啊

网友:
我也想去学徒,主要交给我信号怎么测量就行 楼主收吗

网友:
希望论坛出个公告,大神发帖把型号也写在标题上,方便搜索。

网友:
牛逼啊,这技术

网友:
不触发,触发掉电,短路,原件性能不良的~~楼主修的是得心应手啊~~呵呵~~~主要还是细心思路清晰

网友B:
牛B得一踏糊涂啊!什么时候轮到我那块

网友:
大神啊!这么厉害

网友:
是不是因为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你判断的升压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B得一踏糊涂啊!什么时候轮到我那块

结果最后都没有搞定你那块

网友:
BOOT电容一般都是有50V耐压的,不能随便乱换,那这个电容怎么看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赖,这个TPS51020这个待机芯片BOOT自举升压引脚应该在16和30PIN,兄弟是不是理解错误了呢?

neco 也是技术大神啊!哪里都能看到他。

网友:
还是楼主神通广大!一个电阻,一个BOOT电容!上家就是找不到!差哪儿呢?

网友:
BOOT电容不良都能量出来,示波器过然到家,上次遇到一台显卡供电老是烧上管的,也是BOOT电容坏引起的不过当时没量出来,最后代换好的。

网友:
只有认真的人才可以搞得定

网友:
太牛逼了。学习了

网友:
高手 、这样修这么快、佩服

网友:
大神级别的人物了。貌似没有他修不好的板。

网友:
高手 修板看起来真的很轻松

网友:
系统性思路,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电路思想做铺垫啊

网友:
看了土豆哥的 全部帖子 妈蛋 都是一个老师为何.......

网友:
贴子都赶上教学的典范案例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我感觉自己有时在盲修。

网友:
手术很成功 不错 技术含量不错 SONY的不好修 这两个都不太好修 这种不是明显的问题 不好修没有波波就死等这事大招 用三板斧啦 呵呵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学习le

网友C:
第一个电阻坏了。阻值变小还真是少见。。第二个你是如何确定测得是电感前端还后端啊?难道是敲起电感?

网友:
经常看你的帖子,写的很不错,分析的也很透彻,向楼主致敬!

网友:
楼主强。。。又是一个LID不正常的案例。。经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电阻坏了。阻值变小还真是少见。。第二个你是如何确定测得是电感前端还后端啊?难道是敲起电感?

不用翘起电感断开待机电压转换节点后级相连元器件就行,这个转换节点一般两端是相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翘起电感断开待机电压转换节点后级相连元器件就行,这个转换节点一般两端是相连的。

转换节点?你是指电阻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转换节点?你是指电阻么?

相当于O欧姆电阻,同时也起到桥接或跳线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O欧姆电阻,同时也起到桥接或跳线作用。

kldn.嗯。。懂了。多谢指点~

网友:
经典的维修案例、。。。。佩服呀。。

网友:
修的好顺畅呀   学习啦

网友:
我何时有这技术啊

网友:
以前经常听同事说土豆的技术很厉害,这几天看了你的访谈和技术贴确实值得佩服。发的帖子都很有营养。

网友:
好像没有搞不好的板子啊,发出来的个个都精华

网友:
看着有点迷糊,看不懂

网友D:
楼主本人小白 你别见怪。这里是不是说BOOT电容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本人小白 你别见怪。这里是不是说BOOT电容不良??

编稿的时候没注意到。BOOT电容不良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耐心灵活

网友:
楼主你这款MBX250的图纸给整上来吧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牛   现在还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到实地去。。。。这行累  有点想转行。哎 想不好   还是好好修笔记本吧

网友:
土豆发帖,精彩多多!前来瞻养!

网友:
二修三修机真心难修。。

网友:
SL510笔记本主板,待机正常,触发到0.20掉电,没有CPU供电,没有示波器,我查了一下,条件SHDN0V,不知道对不对,往前查,HWPG 0.57V,再往前查,PL13应该是1.5v,只有0.43v,它下面有一个转换管PQ17,拆掉它变成1.0几V,我对着图纸把这个电压去的地方,小芯片,南桥都换掉,还是一样,就差北桥没换动,谁能帮一下吗

网友:
这里是内部讨论的,外面的他们就不会跟你指导

网友:
写的倒是很简单,但是能看出来,背后楼主肯定是付出了很多精力修这两个班子的,尤其是这样的电容电阻性能不良的坑死人啊

网友:
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楼主此贴第二个例子的BOOT自举电容 怎么换了芯片后才测的呢  换芯片的前提条件  供电 开 启 自举 反馈   BOOT控制着上管驱动能力的强弱   示波器没抓 一下自举就换芯片  有点小粗心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