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2A74-AM不触发

楼主(2014-11-19):
           测量各路供电无明显短路,测跳线帽3.3V,晶振两脚分别为0.512V,0.332V,短接开关针,IO的SLP_3#由低电平变高电平,PSON#变低电平,测ATX接口PSON到IO 63脚断路,跑线,发现在板背面ATX接口地方断。上不了图,说文件太大,还想多赚几分。

网友A:
看你的贴有点累,按你的意思是说,断线,已修好了,是这样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贴有点累,按你的意思是说,断线,已修好了,是这样吧

老师做的故障板,查到这就算修好了,不用动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做的故障板,查到这就算修好了,不用动电烙铁。

加油吧,不过发贴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楼主想问下你们有只学主板的吗?

网友:
好吧,修板子第一步看外观!!楼主没做那一步啊,做了就直接补线了,用不着测试了在补线!!

网友:
这看不懂 楼主的意思

网友:
剪切一下图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哈哈 老师都这么做

网友:
话说得不明了,这样加分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