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型号的硬盘主板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4-11-20):
同一型号的硬盘主板可以通用吗?

网友:
不一定的。。。。。。。。。。。。。。

网友A:
换板关键看的是电路板的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关键看的是电路板的板号

谢谢老师提点

网友:
板号一样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
要是要硬盘的数据还要把硬盘的bios换到新版上

网友B:
不行,还要互换存储芯片、

网友(2014-12-24):
引用 网友B:
不行,还要互换存储芯片、

是主控芯片吧 存储的是盘片

网友:
同一型号的硬盘主板可以通用,但要刷ROM和看家族对不对

网友:
wd硬盘电路板可以不一样,家族必须一致,ROM大小必须一样。

网友:
不能通用,得看电路板上的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