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码片你们是飞线写的还是有那个转接插座?

楼主(2014-11-20):
内存的码片你们是飞线写的还是有那个转接插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线

有图吗?看看如何飞的……

网友:
有转接插座就用吧!!不一定要飞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看看如何飞的……

飞供电,地线,数据线X2

网友:
有转接座的,直接插上去用。

网友:
我是用转接座,实地的时候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