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灯闪烁,无法充电,各位高手能否讲解下电池内部的保护原理?

楼主(2014-11-20):
笔记本电池灯闪烁,无法充电,各位高手能否讲解下电池内部的保护原理?里面的储存数据的芯片资料哪里能下载?谢谢啦!

网友A:
电池坏了换电池,不是电池毛病插电路

网友:
先换块电池试一下!不行就查充电电路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换电池,不是电池毛病插电路

我就想学习一下电池的电路!

网友:
电池换了吗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还不行就查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学习一下电池的电路!

电池内的电路什么学法,一块电池才多钱。。。。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池?

网友:
cha查充电电路 按照图纸找

网友C:
有学电池电路的时候  都能修好几台机了  赚好多毛爷爷了   楼主

网友:
主板的问题较大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学电池电路的时候  都能修好几台机了  赚好多毛爷爷了   楼主

呵呵这个有道理,人的脑袋是有容量的。

网友:
这种现像建义楼主直接换电池

网友:
没换,我估计是电池保护了 ,因为当时没有外接电源,没电自动关机了,再接上外接电源,就充不了电,电池灯一直闪烁。

网友:
有电池图纸,应该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保护了,遇到过,但是不知道电池什么原理,貌似也不值得花时间去研究。

网友:
楼主这种学习的精神很可嘉,不过这好像和维修无太大关系啊

网友:
电池坏了换电池,没坏修主板

网友D:
lz不要去学电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不要去学电池啦

为啥呀?学了会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