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G470板号 LA6751 不充电

楼主(2014-11-20):
  修这个机子有点郁闷 ,顾客是进水拿来的 ,打开机子保护电路进水 还有桥进水 还有其他地方就不多说了 。拆出主板 清洗 上BGA 烤2小时  测 各个电感无异常,上电测电压 正常,接屏 亮了,修到这里本以为结束了。装机放在那里试机2小时正常,给顾客拿走,没想到后来顾客说 冲不了电 。拿来机子接电源 试机 待机0.019正常 慢慢上到1.1左右啪掉到 0.019了 ,心想应该是 充电芯片附近还有进水没处理好(芯片ISL6521) 经过测试发现 用电池 电脑可以正常工作 ,用 适配器1分钟左右就掉电  用适配器加电池 可以正常 使用不过 不能充电 ,测充电芯片各脚电压 除了23脚没有电压其他都正常(1脚5V 24脚18.5V  8脚2.35v 3脚充电时也有信号 ) ,后来发现20脚小电阻从20欧姆成了60欧姆 换了还是一样掉电 ,ACIN接适配器有0.7V  充电芯片换过 。bios EC的刷过了。不知道 怎么修了  ,觉得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有大侠路过指点下 ,定了EC芯片在路上了换了还不行的话就没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4-11-24 12:26):
搞定了 换EC充电正常 不掉电

网友:
你把坛子里所有关于充电电路的贴子扫一遍,估计都能找到故障了,

网友:
看看这个,应该可以帮你

网友:
没图纸吗??按照图纸就很容易找到故障啊!!

网友:
充电电路没发现问题  ,就只有23脚异常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可能没说清楚    这个机子 是用适配器或者恒流源供电不接电池1分钟就掉电到待机了 在开就要拔掉电源在接上才可以开机,单用电池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我自己觉得是保护电路工作了 ISL6251的电流检测脚检查过了没有异常 PR302短接 还是一样,

网友:
笔记本修理的工具太少了

网友:
没图纸吗??按照图纸就很容易找到故障啊

网友:
acin0.7v是正常的吗明显有问题啊换过EC 有测试过吗

网友:
测过了  3点几伏   换过以后都正常了

网友:
测试可用。放心下

网友:
ACIN  0。7V 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