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如何安装双系统

楼主(2014-11-20):
苹果电脑是怎样加装一个win7系统,请问那位有详细点的教程。

网友:
度娘不是有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A:
百度一下,很多教程,但前提要下纯净的WIN7,不能用GHOST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很多教程,但前提要下纯净的WIN7,不能用GHOST版的

没有这个说法的,,用GHOST的其实也可以的啊,,只是你的是U盘要做成UEFI模式

网友:
双系统没有做过,楼主度娘下,教程很多啊

网友:
这个简单,比改成WIN7单系统或重装MAC系统都简单。用BOOTCAMP。

网友B:
百度一下  一大堆教程   多得你看都看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一下  一大堆教程   多得你看都看不过来

看起来多,真正能解决问题的稀少。

网友:
没有做过,不过度娘上应该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只是参差不齐要自己去试

网友:
百度有呀,在不性,就淘宝

网友:
百度一下,很多教程

网友:
先装苹果,再装win7,要有苹果u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