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暗屏维修

楼主(2014-11-20):
苹果 Pro 和 Air,暗屏的故障特别多,总结有以下几种原因,以 820-3115 为例
1:进水的机器,LP8550 坏的多,只要满足供电,PWM,EN,sw 还没有输出,基本都是它坏。
芯片焊接时温度不能过高,类似手机上的芯片,如果急用用普通 led 屏升压部分也可以改。

没有开启信号, LCD_BKLT_EN .
这个多数是屏线接口或者屏线损坏

少数问题是屏幕识别信号或者PCH故障

网友:
苹果修的少,高手你是专修苹果吗?

网友:
苹果还没修过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 值得羡慕

网友:
楼主经验很犀利啊。。

网友:
分析的妥妥的,厉害

网友:
gan感觉很吊的样子 学习下

网友:
是啊苹果难搞啊 学习

网友:
还真没有研究过啊  苹果毕竟不普及

网友:
这个坏的少 保险最多坏 还有你说的那几个芯片工作条件满足还是升不起也不一定是芯片 芯片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苹果笔记本修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