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集显自动上电0.17

楼主(2014-11-20):
一接电就自动触发 测CPU管没有供电  主板在别家修过  这种自动上电正常吗   测的NCP6131 第9脚有5V供电  10EN脚有3.3V 12脚有19V 7.8脚的上拉电阻有3.3V  4.5.6脚有1.05V。  30脚有5V。  31  32 脚有2.0V   33脚小芯片开启没有电压     请问33脚电压怎么产生 要什么条件才能产生

网友A:
自动上电有可能是COMS被人放电啦,

网友B:
掉电不,不掉电换个CPU,掉电有供电出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上电有可能是COMS被人放电啦,

有3V电压 不是被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不,不掉电换个CPU,掉电有供电出全

不掉电   不上CPU电流只到0.10   上了0.17   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

网友C:
可以直接先把电修出来,说不定开机再关机就不自动上电了

网友D:
刷个bios开店电路的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先把电修出来,说不定开机再关机就不自动上电了

测的NCP6131 第9脚有5V供电  10EN脚有3.3V 12脚有19V 7.8脚的上拉电阻有3.3V  4.5.6脚有1.05V。  30脚有5V。  31  32 脚有2.0V   33脚小芯片开启没有电压     请问33脚电压怎么产生 要什么条件才能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bios开店电路的位问题

测的NCP6131 第9脚有5V供电  10EN脚有3.3V 12脚有19V 7.8脚的上拉电阻有3.3V  4.5.6脚有1.05V。  30脚有5V。  31  32 脚有2.0V   33脚小芯片开启没有电压     请问33脚电压怎么产生 要什么条件才能产生。

网友B:
其它供电都出全没,不要光是纠结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供电都出全没,不要光是纠结CPU供电

有  1.8  1.5 1.05   0.9 都有了

网友E:
先修CPU 供电吧   供电  开启 自举 反馈 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修CPU 供电吧   供电  开启 自举 反馈 相位

嗯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没的思路了

网友:
IC电路图 ............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一下,不行找找外围电路。

网友F:
一般coms电池没电就会自己上电,看看你那个coms电池还有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coms电池没电就会自己上电,看看你那个coms电池还有没有电,。

谢谢大家 主板已经修复了  在装系统测试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coms电池没电就会自己上电,看看你那个coms电池还有没有电,。

有的  已经修复 谢谢..

网友:
按时序来。。。。。。。。。。。。。。。。

网友G:
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
B470 看看铁MOS管是不是坏了? MOS管 小驱动IC 都容易坏,包括CPU。

网友:
后面的3V和5V 1.05转换的3V5V1.05出来 没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0.17肯定CPU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故障点在什么地方
故障问题还是在CPU供电这块 被上家做了手脚 刚好有一台这样的 对着修的

网友:
这个要从头 修到底 扫 遍 看有没有其它的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