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10 无显

楼主(2014-11-20):
开机电流在0.1到0.4之间来回跳变3.3 5 V都有.去内存也是这样.板号.DAOZQ9MB6CO
板号

网友:
EC 刷过无变化.现在想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这电流有点低,先看看各个电压都正常不,不行再刷刷BIOS

网友:
来回跳是正常的,上电不对自动保护了,直接看电压有没有全部出来

网友:
楼主得先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重点查PG,电压

网友:
可能是电压没出来玩

网友:
电压没出来,查CPU供电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刷BIOS试试呗说不定好了么

网友:
会通电的话,查S0供电呀

网友:
网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