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1s手机主板上面的U701集成块是干嘛的?

楼主(2014-11-20):
就是图中红圈中的那个东西,9个脚的bga芯片。我有个机子就是它短路了,把它的供电拆掉竟然能正常使用。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A:
卡不清楚,  有图纸或者高清大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不清楚,  有图纸或者高清大图

小米公司放出的图纸不全,好像里面偏偏就没有这个块。

网友:
呵呵 是的  小米公司太抠门了

网友B:
能局部放大不楼主,你把这个芯片拆掉后,手机还有声音不?如果有是不是没有之前声音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局部放大不楼主,你把这个芯片拆掉后,手机还有声音不?如果有是不是没有之前声音大了?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本来是U701短路造成不能开机,把U701附近的一个电感拆下来,手机就能开机了,但是打电话的时候不行。我以为是它造成了声音送不出去。然后,我把U701拆下来,换上了一块,做了BGA,好麻烦啊。这样装起来满以为修好了,但是试了下,对方还是听不到我方声音。然后又更换了送话器小板,才将它修好。
这样还是没法证明U701会造成对方听不到我方声音。
可能与声音有关,但是不能肯定。很麻烦,不想再试了。我把图发在这,你研究下,告诉我结果。

Mi 1主板原理图.pdf

网友:
这图纸不好找,我把它贴到这里了,哪位朋友明白,告诉本人一声。

网友:
同问到底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2015-01-01):
正个论坛都没人知道?
我找了一个好的手机,把这块集成块旁边的电感拆掉,仍然能用,没发现有什么功能不正常。难道这个集成块没用吗?

网友:
恐怕我把这个集成块拆掉也照样用啊?这个集成块是干嘛的?

网友C:
充电芯片,以前跑过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以前跑过线路

谢谢,总算碰上明白人了。不过拆掉电感以后,充电还是可以冲啊,拆掉并不影响充电啊。请详细解释下。

网友:
懂的赶快给解释解释,我为了找出这个块的作用,专门拆了一个好的手机,拆掉以后用着呢,很正常,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图纸上面没有,你还是自己跑下线路吧

网友:
谢谢朋友们回帖。这个芯片经过本人用一个好的手机试验,关系着otg功能,也就是外接usb功能。没有的话,仅没有otg功能,不影响其他功能。如果不用otg功能的话,就不用理会。如果这块芯片击穿,最好的办法就是拆掉它左边的小电感,不用otg功能就是了。